主板问题

楼主(2009-01-11):
主板键盘不能!I/O换了!键盘的电容也换了!BIOS也刷了!电阻222也换了!就是不能用!要怎么弄啊??

网友:
这么急就把所有东西给换拉,要先量下电压,对地的阻值,是否有跳线看跳线有无电压。

网友:
不要告诉我,你忘记插键盘口附近的跳线冒了。(不笑你,我也出过这样的丑)

网友:
问题补充!插口换了! 它是刚开机能用COMS没有设置好就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