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环电阻问题

楼主(2009-01-11):
一电阻,色环为:棕 红 黄  金  绿   为五环电阻(确实没有看错),按计算应该是12.4欧才对吧?但实际测试是120K欧。请师傅们评论倒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
没错,实际是三环数字色标. 后面一个是误差一个是温度系数.  标有5个环的要灵活应用,看是什么电阻了. 一般氧化膜的按4环看大小,其他多数按3环看大小.

网友:
120000*0.1=120K

偶遇 -5 计算错误,应该是120K的电阻

网友:
哈哈,12后面加4个0, 就是120,000 =120K

网友:
谢谢张老师的指点,看来5环电阻要看材料来确定有效数字,另外温度系数一般用那几种颜色来表示?

网友:
为什么最后还有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