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330不亮,诊断卡跑C1求教

楼主(2009-01-11):
K7主板,VIA芯片,主板开机不亮,诊断卡过C0后停在C1,主板滴声报警,拔掉内存后开机则无报警声,能确定CPU及内存条无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注意一下这块主板支持的内存,是PC133的,你的问题是内存不过拉
MSI发表了K7T Turbo V3.08主板-MS-6330,采用VIA KT133A芯片组,支持AMD Athlon处理器,最高频率可达1.5GHz,具体规格为:

- Socket A AMD Athlon/Duron处理器,600MHz~1.5GHz;
- VIA KT133A芯片组,552BGA封装
- 200/266MHz FSB
- AGP4X

- 3 168线DIMM插槽,支持PC100/133 SDRAM/VCM,最大容量达1.5GB
- VIA VT82C686B 南桥芯片支持IDE HDD、Bus Master 和 Ultra DMA33/66/100等传输介面
- 板载Promise 20265R控制芯片,支持RAID0、1

网友:
,ms-6330也有很多不同的型号,我的是K7T PRO2NL-A,是KT133芯片组的。使用V星超频软件后开机到进系统之前就黑屏死机,换了内存插槽下面的电容后就无法开机了......

网友:
有可能北桥虚焊了

网友:
ms-6330我记得有一次换电容也开不了机,还跟楼主的一样~装内存就不报警,但无法显示~去掉内存就报警,结果放了几个星期,一次无聊拿起板子一看,在地上碰碰几次(主要是去掉烟灰)没想到这次正常,后一试一试(才知道是南桥虚焊)
MS6330爆电容的要小心

网友:
南桥虚焊能导致电容爆??学习啦

网友:
,ms-6330也有很多不同的型号,我的是K7T PRO2NL-A,是KT133芯片组的。使用V星超频软件后开机到进系统之前就黑屏死机,换了内存插槽下面的电容后就无法开机了......
引用 网友A:

和我昨天遇到的差不多,我的是换1000UF6.3V电容后,重起内存不过,解决方法我把电容边上的实钟芯片加焊一下就OK了,你的板也应该是SD内存,你可以测一下时钟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