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45主板挡C7

楼主(2009-01-11):
intel 845主板挡C7,是IO问题,还是内存过不去?
主板
Intel

网友:
内存不过。。。

网友:
先检测 内存供电 时针。看正常不。先不要动IO。那样问题会越闹越大

网友:
查查内存供电什么的看看都正常不,不行可以刷BIOS试试,先不要动IO

网友:
是开机就档C7吗,我建议你先换I|O试试。

网友:
I/O问题,我遇到过INTEL865的主板,也是档C7。更换下I/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