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G L1715S问题

楼主(2009-01-11):
这台显示器冷开机屏幕下半部出现很多干扰的亮线(横的),严重时下半部分画面会跳动.一段时间过后慢慢恢复正常 液晶屏为 LM170E01,请问有没有朋友碰到类似的问题 我怀疑时电源部分引起的干扰

网友:
今天修复一台ACER液晶 故障与您类似。故障点为高压供电滤波电容失效!

网友:
我修过是屏的压膜有问题的,修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台显示器冷开机屏幕下半部出现很多干扰的亮线(横的),严重时下半部分画面会跳动.一段时间过后慢慢恢复正常 液晶屏为 LM170E01,请问有没有朋友碰到类似的问题 我怀疑时电源部分引起的干扰

LG的此类机器,一般都是屏线接触不良的多,试清理屏线,还有,除去出厂时配套的屏线压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