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个牌子的液晶显示器工厂模式全集合!(转贴)

楼主(2009-01-11):
各个牌子的液晶显示器工厂模式全集合!!!
在本文开始之前,我们首先为大家释疑几个焦点问题。一、什么是显示器的工厂模式?工厂模式是厂家在设计电路时预留的一些功能,这些功能并不对普通用户开放的。通过特殊的方式进入,通过修改存储器数据或其他方式对显示器进行维护。
  二、工厂模式都能做些什么?由于不同的显示器厂商对一些功能的定义也略有不同,比如一些不常用的集合失真,线性失真,会聚,色纯,加速极电压等等项目,当显示器有一些软件故障的时候,可以借助它在不维修电路的基础上来解决问题。这里所说的软件故障,指的是像亮度,色彩,色纯,会聚,集合失真,线型失真,位置尺寸等,如果用户的显示器不亮了,或者是抖动,或者是由电路元件引起的故障,那是工厂模式解决不了的。

  三、对工厂模式的不适当操作会有什么后果?由于不同厂商的工厂模式内置的功能不同。有的显示器工厂模式只是比普通功能多出一点而已,如果调节不当只是影响显示效果。但有一部分厂商的工厂模式功能相当丰富,不慎的误操作则有可能对显示器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如影响到显示器的部分功能甚至导致显示器无法正常工作。所以我们劝大家在使用工厂模式时要慎重,在不清楚某个功能之前,最好不要乱调,由此而造成的后果我们不负任何责任。

  但是,由于工程模式中存储着诸如:LCD累计使用时间或出厂日期,甚至液晶面板类型等一些重要参数,所以对于购买LCD的朋友,进入工厂模式查看一些相关信息也是验证LCD是否是新品的重要方法,同时也给购买二手LCD的朋友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使用时间越短越值得购买。所以,我们公布目前市面知名品牌液晶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希望对大家购买液晶显示器的时候有所帮助,同时我们对比一下不同显示器厂商的工厂模式提供的信息有什么不同之处。

  一、宏基(Acer)

  在关机的状态下,先同时按住“AUTO”和”MENU”键,再按下“POWER”键打开显示器。此时按“MENU”键打开OSD菜单,将发现OSD菜单并不是向平时一样出现在屏幕中央,而是在屏幕左侧,其左上角出现红色“F”符号,用左右键调节光标至“F”符号上,按“MENU”键即可。
一、关机状态下,先按住AUTO和MENU键,再按POWER键开机

二、开机之后,把所有的按键都放开

三、再按MENU键,此时桌面会弹出菜单,但是但是左上角已经多了一个F字样

四、再按菜单左键,将图标移至F字样上

五、再按MENU键,就可以进入ACER的工厂模式咯*_*

在该工厂模式下,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对我们很有用的信息:如液晶使用时间,面板版本信息等

二、明基

  明基早期普通的液晶显示器和后期的液晶显示器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略有区别,大家要注意。

  早期的产品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是:在关机状态下,在按住“MENU:和“EXIT”键的同时,按下“POWER”键打开显示器。开机后再按“i”键即可。

一、关机状态下,先按住“MENU”键和"EXIT"键,在按POWER键开机

二、开机之后按“i”键就可以进入工厂模式了

  我们可以看到,明基早期产品的工厂模式下对普通消费者的有用信息非常少,都是一些相关专业色彩设置的选项#_#~

另外明基新的液晶(如FP241WZ)进入工厂模式的方式如下:首先关机,同时按电源键、确定键和菜单按键,开机之后按“下”即可进入。

如明基一贯的工厂模式信息,但是在下方有部分面板信息以及产品出厂时间等,还是非常有价值的。^_^

三、LG

  在关机的状态下,先按住”MENU”键,再按下“POWER”键打开显示器,调出OSD菜单在末端会出现新的选项,进入即可。

一、关机状态下,先按住“MENU”键,再按POWER键开机

二、此时再按MENU键就可以进入工厂模式咯

  在LG的产品的工厂模式下,我们可以得到非常多的对普通玩家有用的信息:产品型号,产品出厂日期,F-ENGINE芯片版本,面板信息等等。

四、优派

  关机状态下,先按住“2”的同时按下电源键打开显示器,此时指示灯为黄色。接着按下“1”打开菜单。其中右下角出现“F” 字符,将光标移到上面去并按“2”即可打开。

一、关机状态下,先按住“2”键再按POWER键

二、打开显示器之后,按下“1”键进入菜单

三、此时菜单选项最后多了一项“Factory menu”选项

四、此时按下“2”键就可以进入工厂模式咯

五、三星

  在开机状态下,首先在OSD菜单中将亮度和对比度值分别调为0,接着进入OSD菜单的“信息”页,此时按住’SOURCE”键(即ENTER键)不放保持5秒,屏幕中央会出现“SERVICE FUNCTION”菜单。

一、先在OSD菜单中将亮度和对比度值分别调为0

二、然后进入OSD菜单的信息项,按住’SOURCE”键(即ENTER键)不放保持5秒,就可以进入工厂模式咯

有些三星的显示器没有SOURCE键,此时按下ENTER(确定)键的效果是一样的

三星205BW的工厂模式信息和931C的工厂模式信息是一样的。

在三星的930BA的工厂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到液晶电路驱动IC的信息-MCU为Genesis芯片,这和其他的三星产品有一定的区别。^_^

六、飞利浦

  和ACER类似,在关机状态下,同时按住“AUTO”和”MENU”键,再按下“POWER”键打开显示器。此时按“MENU”键打开OSD菜单,将发现 OSD菜单会出现新的选项,选中后进入即可。(部分型号需要同时按住“AUTO”和“OK”键开机,打开OSD菜单即可进入)

一、在关机状态下,同时按住“AUTO”和”MENU”键,再按下“POWER”键打开显示器

二、此时按“MENU”键打开OSD菜单,将发现 OSD菜单会出现新的选项

三、将OSD光标选中

四、按下ENTER就可进入工厂模式^_^

七、DELL

  在关机的状态下,先同时按住“ENTER”键和”+”键,再按下电源键打开显示器。再按“MENU”键即可

一、在关机的状态下,先同时按住“AUTO”和”+”键,再按下电源键打开显示器

二、再按“MENU”键即可

三、此时进入菜单中最后的FACTORY RESET选项中会多了一项"Factory"选项

四、选中按下"Enter"进入即可

  在DELL的液晶显示器中我们并没有能够得到很多对普通玩家有用的信息,都是一些专业色彩设置参数。

从厂商的角度出发,一般不会把这些工厂模式的方法流传开来的,毕竟大多数用户对显示器不是特别熟悉,进入工厂模式往往会调乱甚至损失显示器。但在互联网这么发达今天,这些方法的公开发布是迟早的事情。编辑希望大家从以上这些品牌的工厂模式中能够获得对自己有用的信息,对自己购买品牌液晶显示器有所帮助。

会员71041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好东东值得一看,有心得。不错!

网友(2009-08-09):
都是过时的东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