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通电几分钟后黑屏

楼主(2009-01-11):
一台飞利浦17寸液晶,通电开机显示几分钟后就断电,有时受震动也能自动开机,现象一样几分钟后自动断电............
本人刚开始接触液晶,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应该是按键不良,更换个测试

网友:
应该是有松焊的地方,打开外壳看电源板和驱动板有没有问题!

网友:
靠近屏幕仔细观察,如果看到显示很微暗的图象,就证明A/D驱动板的信号处理部分的电路是正常的,问题锁定在驱动背光的高压板及控制高压板开关的功能电路上   要是没微暗的图像 一般是高压板和灯管 电源问题  要是屏幕一点微暗的图象先用通用高压板点一下看看

网友:
通电开机显示几分钟后就断电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对于06年前的飞利浦,出这个问题的,相对较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