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笔记本电池换电芯详细过程!

楼主(2009-01-11):
一般的笔记本电脑的电池寿命在1年半左右,在这之前可能会有待机时间不断减少的现象,但是不明显,不过,过了这个时间后电池的待机时间很有可能会大幅度缩减!
很多人会首先想到买块新的电池,但是价格高昂!就如今天我们将要拆卸的X31 笔记本电池,在蓝快的售卖价格达700多元!但是现在的X31笔记本的二手整机价格也就3000左右,所以这个价格已经可以买
3分之1部该笔记本了,显然是不划算的,所以现在很多人在老笔记本电池损坏的情况下选择自己更换电芯!

下图为一块电芯已经不太理想的IBM X31笔记本电池,当新买来的时候电量约为44000毫安,但是经过2年的时候现在已经只能到1100毫安了,也就是意味着待机时间只有新买时待机时间的4分之1不到:

看到下面的图片,我们需要准备一把比较坚硬的刀子如瑞士军刀的类似,从菱角处动手往里面划,如下图所画的箭头,当可以用手掰开的时候即可!

或者是下面的这种菱角处:

利用上面的方式我们将笔记本的电池拆卸下来,可以看到笔记本的壳上有大量的双面胶!来固定内部的电芯组!
下图我们已经将笔记本的电芯全部拆下,每个电芯外面还包裹了一层绝缘的红色塑料膜!连接正负两端的线上还有一个“保险丝”电阻,也就是说当笔记本电池遇到短路的时候该电阻会提前烧毁,不至于引火灾的发生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购买6块一样的电芯。要是有必要的设备你可以找万用表测量下各个电芯的电量,也许还有不错不必要换的,要是全换也更好,这个在北京一般中海电子市场或者中发都有卖,价格大约6块合计150元左右,相比下这个比购买新的电池很划算哦!一般我们选择电芯主要有:SONY 三洋 松下等我们比较推荐买三洋的!如下图这个是我们购买回来的6块电芯,画白色圈内就是各个电池的连接点,一般事先都会将两个电芯先串联起来,我们建议最好在购买的时候就在那叫销售的人给你点焊好,因为这个需要专业的设备哦!

就如下面图片内的电芯一样,下面已经是点焊好的而已:

下面我们将新的电电芯来替换老的电芯,你可以在外面先将电池接好也可以在A壳内接好也可以!
下面就是该电池的A面 ,我们一般将电池的平面也就是和笔记本背面对应的叫面!如下图

如下图片。先将两节电芯放入A壳内,并事先接好线(千万要注意正负的正确,要是弄错了那电池也是使用不了的,但是不会损坏笔记本电脑,因为笔记本电池内有块保护芯片)

下面我们将第二组电池放入到里面,如下图先这样折叠的结好,接口就用长出来的金属片连接:

这样类推,下个也这样安装,OK。
下图是我们已经全部安装好并且线也接好了,上面的D壳采用镂空设计是为了更好的给笔记本电池散热

下面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块大的双面胶,窄点就多用点,如下图要覆盖好,电池的A面和D面都需要的样做的,这点注意!

然后我们直接将笔记本电池的D壳安装上去:

下面就不用我们说了吧,直接将那块黄色的小牌子粘贴上去即可了!最好再用502胶水固定一下(要先放在笔记本上测试好了再用502哦)
我们将这块电池再放入笔记本电脑中,我们测试笔记本屏幕最亮效果玩一般的游戏2小时40分钟,这个已经很不错了!

IBM X31笔记本电池换电芯拆解到此结束,大家有什么不了解的可以在下面提出!我们将及时回复!

网友:
图片在这里呢

网友:
楼上的是转帖么 转帖要注意尊重原创作者哟

网友:
不会吧,估计换后用不了,IC要一直有供电才行,重启的话,就有可能会用不了,换了也没用

网友:
楼主你的图怎么没有啊,我们怎么参考啊

网友:
应该是从51NB转帖过来的.以前看过..

网友:
不是原创啊,晕倒,看不到图。

网友:
就是呀,没传上来图呀。

网友(2009-02-27):
没传上来图呀。

网友(2009-03-30):
遗憾没有看到图,该怎样做呢?

网友:
不写程序能用才怪呢    象这样的资料也传上来???

网友:
能有图片就好了,但是还是感谢大家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