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电就掉

楼主(2009-01-12):
8号培训室来了块板型号忘了。940的比较新的板。测了,南北桥没问题。就上电,上卡。
CPU那4个供电脚一上马上就掉。测供电脚-上下管-U供电芯片。没问题。

触发等亮着。测过也没问题。

这时就开始郁闷了。想了及天都想不通。

自己的想法:可能CPU座不行。

网友:
忘记提品牌

华硕的。IO。主时钟也没事

网友:
干我们这行的会经常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故障!所以你要有心里准备~~(我们永远都是被动者!)

网友:
掉电的时候有没有加cpu  理论上讲应该还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上假负载没有
有些板子甚至要上真CPU才行

网友:
会不会是CPU供电管有问题,或是COMS跳线跳了忘了拔掉

网友:
今天送到一个高手家里。不知道搞不搞得好。郁闷!
真U上过了 还是不行!

网友:
等待你的高手朋友给我们大家答案啊,

网友:
等待答案。。。。。。。

网友:
遇到过电子没有电的开机非常慢的
呵呵
有的问题很莫名的

网友:
  修号了。CPU座不行。他帮我们焊了下。:就不回段点了

网友:
修好了。CPU座不行。他帮我们焊了下。:就不会段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