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鹏宇945PM-L主板无CPU供电

楼主(2009-01-12):
一块鹏宇945PM-L主板无CPU供电,电源管理是ISL6566,谁有这主板的图纸谢谢,修一天了也没修上

网友:
这种6566特别容易坏
换个试试吧

网友:
应该是6566的问题 我换了很多了  管没有短路的吧

网友:
1:先检查以下CPU供电输出点是否对地短路
2:测量ISL6566以下引脚电压:
1、2、3、38、39、40脚    37脚    7脚

网友:
测量ISL6566以下引脚电压:
1、脚0V   2脚0.6V    3脚0.6V   38脚0.6V  39脚0.6V    40脚0.6V    37脚0.01V    7脚5V

网友:
37脚EN电压不对
应该是高电位

INTEL的板子还不是很熟悉
你先查一下其他供电点电压是否正常.如:内存1.8V 、南北桥的电压等……
再从37脚跑跑线路,37脚一定要是高电位才行

网友:
楼主告诉你啊,现在的945的板子不太像845以前的板子了,有些就是其它供电没得影响了主供电的,

网友:
北桥 1.5V供电 异常 影响这路

网友:
6566特别容易坏,一般换了多数会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要的PDF

网友:
谢谢你这6566图纸我有,我没有这主板的图纸不好跑路啊,谁有给份在这谢过了

网友:
看来只有花钱才能买到图纸啊

网友(2009-08-12):
我小心换过6566也没修好,看来还是其他原因引起的U 无供电。6566很多主板都用它,焊接难度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