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技嘉GA-8IR533主板CPU供电不正常

楼主(2009-01-12):
有一块技嘉GA-8IR533主板上假负载时CPU供电正常(核心电压1.48V   VCCA1.48V),上真CPU时无供电。电源管理芯片是5093MTC,请问是什么问题?
5093MTC的 1到5脚电平全为高电平.  上假负载时第五脚为低电平.

网友:
有可能是VID线路有问题,仔细查看一下VID线路吧

网友:
楼主先确定一下cpu是不是好的不要进死胡同哦,还有就是cpu是不是接触好了的

网友:
CPU好就是好的了,不过好像是CD的,真让逆风飞翔给说对了,该板不支持CD的CPU,只支持C4的。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