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焊台来更换电容,为什么焊锡沾不到主板上面去?

楼主(2009-01-12):
我是新人,自己的主板爆浆了,用焊台来更换电容,为什么焊锡能沾到电容的针脚上,但是死活不到主板上面去?每次焊接完毕,用手摇下电容就松动了,视觉上面是焊接成功了的?
[
]
主板

网友:
一般对于CPU供电的滤波电容,由于大面积覆铜所以散热很快的,这样对于烙铁的功率就有一定要求的。
焊盘不吃锡一般是由于烙铁传导到焊盘上的温度不够,这样也容易造成虚焊。
要在烙铁头上加点松香和锡再焊接,这样会好焊些,松香有清除氧化物等作用,加锡有利于增加受热面积。
如果还不行的话就用别的发热装置帮助焊接,比如热风拆焊台还有预热台等。

网友:
时间温度不够,要放点焊膏

网友:
加点助焊剂就可以了。

网友:
焊盘掉了,不粘焊锡。

网友:
我考虑楼主焊接方面是生手。

网友:
看来楼主没有焊接经验。还是找人焊接吧

网友:
我这次自己更换电容的代价是惨重的,把焊台给搞坏了,奇怪的是焊台的控温坏了后,烙铁头烧的温度很高,沾锡后很快都搞定了,看来生手没有经验是麻烦呀!另外焊台无法控温一直烧到烙铁头发红,这种故障能修吗?焊接主板看来需要单纯的烙铁就ok了,一定要60w的,这样热量,就好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60w的技术不熟练
估计焊完也不剩下啥了,都坏了!

网友:
我也是新手,看了回贴,感觉很受用,一定要多多学习!

网友:
刚买了一大套的工具,但是都还不知道怎么用呢,希望以后可以向大家好好学习喽。。

网友B:
学习
就是还没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