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2300闪黄灯

楼主(2009-01-12):
机器刚拿来时电源接口松了,不上电,加焊后,一接上电源会自动开机,电源灯先是绿灯然后变黄,一直闪,风扇转,可以关机。
3V 5V正常,跑马FF,没有时钟和复位。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多谢!

网友:
那先修时钟,VCO电压出来了吗

网友:
主板工作的条件是先电压,后时钟,再复位,没有时钟也就不可能复位了。要是有示波器就方便多了,看看各晶振有没有波形,没有这个设备呢,就只好先测量下晶振上有没有电压及压差,不行的话代换下晶振和它的谐振电容。
不过看这板子的故障现象,应该是拆板后某处接触不良,补焊下各晶振和时钟芯片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