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K8T890-A7主板跑DO[已解决】

楼主(2009-01-12):
接修两块映泰K8T890-A7主板上电不开机,诊断卡跑FF两秒后跑DO,CPU供电1.41伏,时钟复位都有CPU座北桥南桥压过无变化,检修遇到困境,望高手给个检修思路。
这两块主板让我了许多弯路,在修好CPU供电之后诊断卡不过CPU就应该换个CPU试试,当时认为不可能两个CPU都是坏的,然后就又刷BIOS,又换IO,把自己折腾得够呛,后来没有思路的情况下换了一个CPU竟然跑码了 ,晕
衷心感谢回帖的朋友们,祝你们新年快乐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刷了,还那样

网友:
IO相关电路检查下没?

网友:
映泰的板子,IO常坏的,换个试试吧,那IO应该是8712 IXS的不要换错了哦

网友:
CPU供电1.41伏现在应该是正常了,内存在供电有没有查啊??

网友:
内存供电2.64V,
回5楼 我的板子IO是8705AF呀,问一下8705F能代换不?尾号是GXS

网友:
请问你是上真CPU测的"1.41V"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开机后用力压北桥看看,如果没有跑的话,查看一下CPU座有没有问题,查CPU座到北桥的AD线,跑DO一般是没有跑完CPU.
其它IC/MOS管也要注意有没有发热.

网友:
北桥电压有没有测过。

网友:
很多时候手压是没反映 其他怀疑的地方都排除的话 就重做下U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