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500G硬盘敲盘怎么解决啊!!!!

楼主(2009-01-12):
我手头有一块ST500G硬盘敲盘,请问高手们,有何妙招。
先谢了
硬盘

网友:
先把硬盘板取下!把板和盘接触点清洗一下!

网友:
1:PCB坏,换驱动IC或者换板
2:固件错

网友:
指令下抓个图看看,
head是否重复出现? 估计是0头坏

网友:
估计是有头换
用指令查看一下

网友(2009-09-01):
什么是敲盘呢,新手刚上路

网友:
低级格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