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遇见的问题!

楼主(2009-01-12):
前不久学习刷主板BIOS,首先备份原来的BIOS,然后刷写新的BIOS,提示成功,重新装回主板后主板不能点亮,然后刷回原来备份的BIOS,可是这时候刷写出错了,怎么也不能把原来备份的BIOS刷写回去了!!!!郁闷啊!
   我想问一下高手,刷写BIOS的时候,是否需要首先清空BIOS芯片的数据然后再刷?还是直接覆盖的刷???谢谢恢复!

网友:
直接覆盖就可以。
你是用编程器。还是用软件,?
用软件要在纯DOS下才可以。

网友:
我那个BIOS编程器是TOP 2004的,它是自动的,它先是擦除内容,再写的,然后再校验

网友:
我用的是编程器,一款比较差的编程器9200+,备份了原来的BIOS,在发现新刷写的BIOS不行之后重新刷写回去备份的BIOS却总是提示出错!
   是不是BIOS芯片坏了?

个人感觉:如果先清空原来的BIOS然后再刷写新的BIOS是不是出错误的机率要小些呢?

网友:
换一个BIOS芯片刷就对,这样又可以不去备份。。

网友:
可能原因:
芯片没有清干净
你还是换一个芯片重新刷一下。。。

网友:
把BIOS  芯片脚刮两次(脚脏了跟座接触不好)
有的主板BIOS  芯片座上的弹片弹性不好引起的接触不良也会出现楼主所说的故障

网友:
现在出错的提示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