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联想天逸F41A不触发

楼主(2009-01-12):
这机器我遇到4台了,全部一个故障不触发且全都是一个原因引起的--进水,现在看到F41A就问客户是不是进水,现在手上这台拿到手拆开,发现进水只有一点点,待机电流0。05A,电源开关按钮有15V待机(感觉是不正常的,一般看到3。3或5V的),IO已换过,望达人给予一点思路

网友:
听说是不插电源,不加电池的情况下(也记不清了,你可以插上试下),连按开关键7次,就可以开机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没试过。

网友(2009-04-26):
待机电压为什么只有15V呢?但电流又只用0。05A,是不是楼主的电源只有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