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机上航嘉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9-01-12):
收到一个联想机上的航嘉电源,第一次开机正常20分钟后就自动关机!再短接绿黑线后转几秒就停了!如果等几分钟再开还能工作20分钟左右!检查前级电压正常!是不是哪个电容不稳定?

网友:
看看大家前面的帖子,把300V电容换了,整流桥换了,还是一样!帮帮忙吧!是不是我的检查不够完善?

网友:
输出端的电容 换吧!换吧!换吧!还用整流二极管 也查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