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后自动重启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01-12):
一块P4板(主板型号:P4VXMD)南桥是VT8233,短接PW-ON与地线针开机正常.
进DOS,或是BIOS,然后直接再短接PW-ON正常情况应该可以直接关机的,但是却变成重启了,进到XP系统用系统里的关机试过也变成重启了。。。请教高手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B     I     O     S

网友:
精英的我上次维修过一块 换过I/O OK了

网友:
我 一快ABIT主板 型号是NF-M2SV 现象是认不到串口硬盘, 光区能认到,我BIOS 发过电,串口线换过, 硬盘换过新的也认不到,请老师帮我分析是那里出了问踢呀 谢谢

网友:
建议重点检查南桥开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