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 TPC8303用什么管子可以代换

楼主(2009-01-12):
康柏机器 请问TPC8303用什么管子可以代换,

机器故障,为接交流电不能开机,用电池可以开机,用TPC8203代换后,有时候插交流电也可以用,也可以充电,但充电灯不亮,开机后右下脚提示有时候为交流电,有时候为直流电,用一会后就一直为直流电,是不是因为用TPC8203代换之后的问题,我查了一下PDF,一个是正电压输入,一个负电压输入,再就是IC里的场管 D  S 极里的二极管是  8203和8303是反的,请教这个可以用什么笔记本上常用的管子代换  请高手指教

网友:
一个是P沟道,一个是N沟道,当然代换不成功了。你至少也得找个PN结一样的场管吧。

网友:
初搞笔记本,可以用笔记本上常用的管代吗

网友:
问题是你要搞清楚,要代换上去的管子是不是和原来的一样,即都是P沟道或N沟道。http://cn.alldatasheet.com/。到这个网站上去查型号及内部结构。
我帮你看了下,这是个P沟道的双场效管。主板上应该找得到,但是内部的稳压二极管接法就不一定是一样的了。

网友:
换上去的就是不一样吗,原来的是TPC8303的,换上去的是TPC8203的,上面就是我找的TPC的资料 ,就像你说的应该是场管不一样,一个P沟,一个N沟,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
这个是TPC8303的内部结构,对笔记本的场管还不太了解,找了几个坏板都找不到相同电路的场管

网友:
内部的二极管接法倒不一定非要一样,是可以代换的,但是可能会出现充电不满,或充电灯一直亮(取一下适配器插头就恢复)的现象。
我以前的一台HP N610C好像也是这个管子坏了,找了个代替,型号不记得了,基本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