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KP-FW46X90A故障问题。求助

楼主(2009-01-12):
一台索尼 KP-FW46X90A背投.冷机保护.指示灯闪10小,多次开关机可正常工作,热机正常,请高手指教,谢谢。
求助

网友:
灯闪10次是没有高压,电路板漏电导致的保护是这机器的通病。
清洁一下,用电吹风烘干一下主板,这种问题一般都能能搞定。

网友:
谢谢,多次开关机可正常工作,热机正常

网友:
谢谢版主,开机瞬间能听到高压,有伴音之后保护指示灯闪10下,多次开关机可正常工作,热机一切正常。

网友:
我是维修松下的,索尼没修过,版主
修过这故障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
对,就是这个现象。是高压保护了。

网友:
谢谢版主,你是说电路板漏电导致的保护是这机器的通病。
清洁一下,用电吹风烘干一下主板,这种问题一般都能能搞定。

网友:
谢谢各位,本机以修好是IC8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