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液晶显示器红屏,,,,,已经发现问题,,,解决了。

楼主(2009-01-12):
今天接了个液晶显示器,红屏,,开始我以为是屏线出问题了,后来我把屏线换了,结果还是一样。最后我把屏线去了,只接了背光,还是红屏,,,一般正常情况是白屏啊,现在出了红屏,检查屏电路板没有发现虚焊现象,把主芯片83H4525和屏线进来后有个SN75LVDS86都加焊了一次,故障依旧,,,,请教高手,,,,,下面该怎么办啊~~~~~~~~~~~屏显示都都看的到,图像正常,,就是只有一个颜色,,,,,,,,!!!!!!!!!

根据大家的提议   最后换了灯管,呵呵  好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你把灯管换了看 应该是它老化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开机红屏,去掉屏线也红屏,多见于灯管老化。

网友:
红的很厉害 应该不是灯管的问题吧 感觉是屏本身坏了

网友:
通常拨出屏线的加电,正常应该看到白屏,你现在看到红屏的话,基本上是灯管老化的表现了,要换灯管~~~~~~~~~~

网友(2009-02-16):
楼上说的太好了,经验啊,谢谢了

网友:
不过,遇到颜色不正常的,我还是建议先到OSD菜单调节一下看,呵呵。

网友:
这种由于灯管老化而屏发红的故障见得多了,同时还伴有亮下便暗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