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芯片旁的是什么电容和三极管?实达电脑主板 被某维修点判死刑的 起死回生

楼主(2009-01-12):
实达电脑主板  精英代工的型号是P4M266A-M2主板,开始测试卡显示4个横杠,然后上假负载测试个电压正常,测量各场官电压正常 一直没头绪 很郁闷~
   后来在一次拿动主板的过程中,网卡芯片靠边的位置有几个电阻脱落,然后立马把网卡芯片干掉
   摆好架势,放上CPU 内存 显卡  诊断卡, 开机, 诊断卡一路狂飙,滴 一声进BIOS
连续换几个U都没问题
    请问如图所示 网卡芯片旁的用什么电容和三极管???

网友:
是不是网卡 挂了..造成不能复位啊

网友:
网卡芯片是好的
   只是它旁边的两个电容和一个三极管脱落了  引起不能复位
我拆掉芯片就可以了  现在我想卖那连个电容和三极管 不知道什么型号的??

网友:
找找公版电路,应该可以找到对应的型号的。其实如果想找电容的话,随便找到一个主板,然后将网卡旁边的电容拆下焊上去就行了,至于三极管还需进一步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