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掉电(已修好)

楼主(2009-01-12):
电流上升到0.55A左右吧掉电(有时会到0.7多),待机电流是0.09A ,已换过的芯片有 1987 、1715、两个smsc,还有1999,本子以前修过(在这次坏之前),动过的地方有 1987、 北桥 内存槽 还一些芯片,不上cpu也会掉,一般都是加电后持续10多秒掉电(电流比较稳定不是说到0.5就掉) 实在不知道再动哪啦,量掉电之前VCO电压出不来,于是就修芯片旁边的电阻电容,发现BOOT的供电二极管不良,换后OK

网友:
我现在手上有一台ASUS M5000也是这种故障,换1987都不行,你可以说说是哪个脚的电容和电阻吗

网友:
说清你的2极管怎么不良了呀,NC6000问题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