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呼吸效应很明显是怎么回事呀?

楼主(2009-01-12):
我自己的方正牌子的显示器呼吸效应很明显,请问一下各位师傅该从哪里查起呀?谢谢。
显示器

网友:
更换或加大电源及行输出供电的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能说明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现象吗?谢。

网友:
升压不正常会引发这个问题.可适当减小升压管S极对地电阻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高压包和电路不匹配也会出现呼吸效应.

网友:
这个问题的形成的原因很简单,就是高压内阻太大,图像的明暗变化会引起高压的变化,进而形成图像大小变化___呼吸效应

网友:
有些显示器本来出场时的电源容量就不够!所以呼吸效应很明显 还有的显示器是由于老化引起的 如果是后者的话可以更换电源部分的主滤波电容

网友(2009-02-15):
国内的廉价显示器设计时就对这个问题考虑不足,我公司用的AOC显示器新购回来就有很明显的呼吸效应,我自己用的一台sony gdm5402 21寸CRT没有呼吸效应(或呼吸效应在0.1mm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