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不跑码

楼主(2009-01-12):
一块昂达845E主板 上CPU不跑码 上假负载测各电压都正常

短接可以加电 但不能正常关机。

请高手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短接可以加电”
是短接开关排针能上电,还是短接绿线和地能上电???

如果是不能上电故障,先修倒能上电再说

如果能上电,不跑代码。这是常见故障,新手区和专题区有专门的帖子,先去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