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关机后再开不来,必须拔电源再开又可以.

楼主(2009-01-12):
一昂达N61GT板子

最近出现一奇怪故障

关机后,再开。机器就开不来了,检测卡显示代码无代码

然后把电源线拔掉后,再插上...

开机又可以正常使用.....

开始自以为是电源问题,换了个电源还是一样.

请教是主板哪儿故障吗......

谢谢..

网友: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而且开机困难要开好几次才能正常开机,未解决,等高手指点

网友:
测试一下COMS电池是否在2.65V-3V,它也会影响开机信号,最好你强行通电试一下,看是否主板通电。

网友:
刚上面我漏打了,也可以用PE进入系统,在PE里GHSOT一下,我修的机子,在硬件全部排除后用这个方法管用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
换个晶振和偕振电容试试。还有就是时钟芯片。

网友:
换了新电池一样.....

强行通电是什么意思不太明白.....

网友:
不一定是电池  你查COMS电路

网友:
我把内存显卡之类的都拔了,只剩下cpu,开机还是困难,症状是可以点亮,但没有报警声,要开好几次才有报警声,再有就是关调电源再按开关就没反应,

网友:
我有一次是电池没了

网友:
你把主板卫生做一做或者是把电池和cmos跳线取下开机几次,我有几块板就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的毛病。

网友:
先换电源,不行在换开机按键

网友:
把主板拆下来,看是不是没装好的原因.如果不行就换根内存条

网友:
我遇到电源工作不良会出现这问题你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2009-02-21):
回复 网友A:

就是用个镊子什么的,连接主板电源上的那根绿线和旁边的黑色地线即可

网友:
看是不是SB或NB的问题

网友:
换了新电池一样.....

强行通电是什么意思不太明白.....
引用 网友A:

强行加电的意思是   20针电源插好后随便找个能导电的东西,镊子等,把绿线和黑线连起来

网友:
先看看电容有没有坏的  坏的换了在试

网友:
电容漏电,应该很难找,反正就是换cpu,内存,显卡,拆集成的网卡,卡芯片,先断定是主板问题,再慢慢修南桥供电,cmos,晶振,等

网友:
是电源的问题,我的是电源里的两个450uf电容鼓包 ,更换后正常

网友:
470uf的 电容

网友:
开机按键坏的时候也不少,容易在主板上瞎忙一通。。。。。。。。。。。。。。

网友:
这个主板的通病就是桥太容易出现空焊了,把桥焊一下可能就好了

网友:
有可能是电容和蓄能电感的毛病

网友:
应该是电容漏电好好查查

网友:
用表测测开机针电压一般为5V

网友(2009-09-28):
楼上的,楼主都说不是电源问题了,换过电源了,晕死。

网友:
这个很常见,而且主板故障居多,就是没见大虾出来指点一下~好让大家学习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