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讲解一下74LVCAD门电路

楼主(2009-01-12):
一块foxconn 主板 775架构,复位电路故障。可开机加点,诊断卡显示rest灯常亮。cpu假负载上复位测试点电压才有0.45v。追线灰线至bios(bios在atx电源插口旁)发现一个名为DEE的排阻无电压通过,焊下此排阻开机诊断卡rest灯灭但短接rest排阵无电压跳变。于是追到74LVCAD门电路上,左第三针有电压3.3v,左第四针无电压输出。请大家给点维修思路,给小弟讲讲这个门电路的电压进出,属于什么门。
顺便提下:本人属于菜鸟级,呵呵。 北桥ATI RC410芯片组,加电后cpu工作条件正常,南桥ATIixp450 旁晶振两脚电压是0.23 v   时钟晶振两脚1.4v 网卡晶振0.36v。
个人比较疑惑的是rest排针一针接地,一针通过一个贴片电容直接飞向时钟芯片的第九脚(ICS)然后从第一脚出1.4v给晶振。复位排阵有5v电压。
此板故障仍然未解决,求大侠帮忙。谢谢
!门电路图在附件内。

cpu复位测试点连接到一个620电阻,连接cpu端只有0.45v电压,另一条接地有1.3v电压。此电阻通过板背面直接进入北桥。然后北桥背面的有一排大约四五个贴片电容,没有电压。量这些贴片电容都四两端直通的。对地也是直通没有阻值。

网友:
LZ
板子不复位,首先要检查全扳的供电和时钟正常否?这是复位电路工作的前提

网友:
那ATI的芯片 不知如何测量它的电压~~~~南桥微热,北桥触摸感觉不到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