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聚焦时好时坏

楼主(2009-01-12):
一台AOC775的,有时开机清晰,过会儿模糊,有时是开机模糊,使用着又清楚了,或者是自动模糊了又自动清楚了,聚焦电位器,调好后固定了,也是这样,已更换F1 F2无效。

网友:
可能是行包有问题了,换包试试!

网友:
该机新的很,估计不到一年,怀疑管座内放电盒与聚焦线接触不良,将线取下,用刀片刮净还是依旧,有时瞬间就变模糊了,又马上清楚了。

网友:
代换高压包.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长风版主,这种情况就像电位器接触不良,因高压包一时难以购得,又若换包后不好,还与别处有关吗?除管座的关系外。

网友:
那就全板补焊吧!1

网友:
检查管座,或换fbt  估计能解决!

网友:
该机是保内机,你有很大把握才给你申请配件,因此要考虑到除FBT、管座外,再有无原因了,引起这种故障,如动态聚焦电路(已补焊),主要现象时好时坏,一会儿清楚得很,一会儿模糊得很,接触不良的现象。要是FBT内双聚焦线接触不良导致的,那换包后定会好的,如有别的原因,还得另考虑

网友:
只有更换高压包别无它法!这种冠杰显示器的通病。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这位兄弟是否多修过冠捷的机子,我这个机子是冠捷代工方正的的,厂家型号是B775,还在保内,很新的,动态聚电路也全面补焊了,只剩下换包了,这是通病?

网友:
如不换包,可从阳极分压另取聚焦电压(用彩电的聚焦盒),即可判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