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USB有电但不认设备

楼主(2009-01-12):
笔记本USB有电但不认设备,两个口其中一个好的。应该不是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如果有一个口是正常的话一般南桥是么有问题的,你看一下坏的那个接口线路到南桥之间的相关电路可有损坏的。

网友(2012-07-24):
USB南桥分路输出的  如果在电压正常情况下 有个别口不好用   南桥坏的几率大

网友:
跑线查坏USB接口的电路或量数据线的阻值,要是没有问题的话就是USB接口经常插拔设备接触不好造成的。

网友:
接口接触不良也有可能的

网友:
我的笔记本用散热底座结果相邻的两个usb不正常另外一个正常,测电压,不正常的那两个才3v,拆了相连电阻,电压还是上不去,到现在都找不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