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的散热片掉下来了,用胶粘上去可以吗??

楼主(2009-01-12):
北桥的散热片掉下来了,用胶粘上去可以吗??就是普通的胶。

网友:
肯定不行,要用专门的硅胶的,既散热又有粘性

网友:
用硅胶导热,四周点上AB胶固定

网友:
这些好像较麻烦,有一种便宜快速的叫做导热胶带。就像市面上买的双面胶一样的,撕开来贴上就行,但千万不要拿普通的双面胶来代替。

网友:
告诉你一个方法,就是703硅橡胶密封胶,很好用,不仅到热好,而且粘度大耐温高。呵呵

网友A:
我都用用硅胶导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