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经典

楼主(2009-01-12):
前两天,有台T40的机器,故障是没有待机3.3V和5V,从测试的现象来看是待机电路出了问题,经过分析和检测后发现待机电源IC1631的工作条件不满足,主供电是15V左右,按照正常的供电应为16V,这也就是说保护电路出了问题,于是测量有个型号为IRF7413的MOS管导通条件不满足,输入是16V,但输出却变成了不15V,控制极是10V,因为IRF7413是个N沟道的MOS管,可以肯定是它没有完全导通,于是测量提供控制电压的电源管理芯片TB62501的工作条件,供电正常,有3.3V输出电压,但是测量它的震荡时发现不震荡,肯定是保护啦,于是测量PMH4的工作条件,发现也不震荡,测量与震荡有关的电阻,发现开路啦!于是换掉后,一切正常。
芯片

网友:
1631的22脚16V变成15V这么小的误差,有时好像觉得关系不大,希望讨论,

网友:
楼主说的太笼统了,感觉象是在忽悠人

网友:
一般集成电路的工作电压都有一个能够承受的合理偏差
一般10%以内影响应该不大

网友:
楼主可能不 是在修机器,是在对照资料讲故障吧,TB62501还又振荡吗,没有见过

网友:
听着不详细,有点蒙。最好上个图来瞧瞧。或者详细点。

网友:
本来是个PMH4不工作的小问题 给楼主这么一说大家都晕了 呵呵 不过15V 16V对于1631来说实在没什么差别 不会影响工作的

网友:
哈哈,怎么着有点感觉象骗分贴的味道

网友:
注意下因果关系~楼主也说了造成故障的最终原因是振荡电路工作不正常~并没说是1631的V+=15V引起的~
这个故障仔细研究没这么简单~
那个DCIN_DRV应该只是让那个IRF7413加速导通(完全导通)~

网友(2009-04-29):
楼主的解释太过牵强,TB62501和PMH4任何一个不震荡不自身复位肯定是出不来主供电,在T40的上电时序中可以看出,而并不是电压低那么1V所引起。

网友:
十一楼正解。还有回五楼。多看下理论。震荡并不一定要晶振的。TB和PHM4都是RC震荡也就是电阻加电容组成的震荡电路。

网友:
估计楼主这个贴子并不是他本人修机的贴子。语气不对。

网友:
不懂!T40故障通病到底为什么!这个问题好像没有听过!

网友:
测震荡时发现不震荡,我听的都震荡了,楼主说的震荡相关的电阻是PMH4的是25pin(oscIN)跟26pin(oscOUT)之间的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