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845D无核心电压

楼主(2009-01-12):
手上一块主板,现在上假负载可测得有核心电压1.75 V,有参考电压1。1V,上真CPU后(2。0和1.7都试过),实测却没有任何电压,主板用的是RT9241电源IC,想问问看,可能是什么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845D?上假负载1.75V电压?好奇怪!
你找个D的CPU上去看看!

网友:
上C2。4D也无电压,无复位。怎么回事。

网友:
上真CPU后
测量1.2.3.4.5脚的 电压

网友:
是测RT9241电源IC1.2.3.4.5脚的 电压吗?然后呢。。?给点思路啊?

网友:
如果1.2.3.4.5脚电压正常,更换主供电芯片、场管
如果不正常,检查U座

网友:
看内存供电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