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升6200从128变成64M的怪现象

楼主(2009-01-12):
我今天收到一张祥升6200金雕家用版的显卡,原来是128M现在变成了64M,当把电源开关多少次都没用,都只能显示64M,但是只要RESET重启就可以显示128M,是什么原因?是不是GPU坏了?

网友:
刷新显卡的BIOS 应该是BIOS资料出现了问题
这种情况跟桥的关系不太大 但也不排除不是桥的问题 呵呵

网友:
用GPU-Z软件测试显存容量,并根据颗粒上面的标注自行计算。看两者是否相符。
导出显卡BIOS,查其显存的容量是否正确。
其实,显卡只要能正常使用,这些都是多余的。

网友:
我用GPU-Z测试, 当开始显示为64M的时候,里边就是64M,当显示为128M的时候里边也是128M,显存肯定没问题,我全都给换了

网友:
显存或BGA假焊,回焊吧

网友:
BGA虚焊的可能性大,接触到就有128

网友:
你的显存如果像你说的 ,全换过了  还是这样的话,建议先刷新一下bios,再做一下GPU的加焊工作,

网友:
GPU早就做过了,BIOS到处都找不到!
哪位好心的大侠给传一个,我用其他的6200代用就全花了,但是测试可以看见检测到是128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