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719BF

楼主(2009-01-12):
一台清华同方719BF颜色乱闪 不是一种颜色的乱闪,就像消磁没消好那样的颜色,但是他是活动的,屏幕中心部分颜色基本正常,4个角上颜色一下是红的,一下是蓝的,一下是绿的,在滚动着,请高手指点

网友:
我想应该是有什么地方虚焊了.

网友:
板子虚焊了,可能是那里没有接触好

网友:
看一下周围是否有什么东西在干扰.比如音箱等.

网友:
把消磁线圈从插座上拔下来,看看是不是颜色就固定不东了,如果是哟可能是消磁电阻坏了,不是你就查一下视放电路,有没有杂物在引脚上。或其外围电路。

网友:
尾板有可能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