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主板

楼主(2009-01-12):
技嘉GA-60XT
    该主板开机黑屏,一长二短报警,可以正常使用PCI接口显卡,测AGP1.5V,3.3V,5V,12V,复位,时钟等电压均正常,不知该如何进一步检修?

网友:
检查AGP插槽是否氧化或者倒针
刷BIOS
………………

网友:
检查主板有没掉件断线。。。。。

网友:
你用纸折成片状刷刷显卡插槽就好了,不用测其它的,是显卡插槽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
打AGP上的AD线是否有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