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F不开机维修!

楼主(2009-01-12):
华硕A8F故障:上电不开机,可调电源电流显示"00",
电流显示00应该是保护隔离电路问题,但有些机子在我这个可调电源上待机时会是00,拆机发现触摸板有进液,先用洗板水清洗然后测TPS51020待机没有3V 5V 产生,测6脚无主供电,3V,5V上管也无供电,肯定是保护隔离电路问题,这机保护隔离是由两个P管构成,
Q2G极受MAX8725PIN27控制,查MAX8725工作条件发现进液地方刚好是在这芯片区域,因为进液引起MAX8725PIN1供电脚底盘氧化脱掉,本想叫客户换板客户不愿意,没办法试着补根线再焊上芯片既然上电开机正常!!
MAX8724,MAX8725是充电芯片同时保护隔离场管也受它们控制,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也可能是它们造成的

网友:
然后呢?? 只见楼主开头啊, 我等想看结果啊, 呵呵!!

网友:
此机待机是产生3V,5V ,3V对地阻值123,5V对地227,CPU供电有上U对地是007,北桥上面电容对地有三组分别是正反32,27/171,624/141,270,这机子现在论坛上还没图希望这些对各位以后修这机子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