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 MX400 128位花屏

楼主(2009-01-12):
今天找到一块显卡,NV MX400 128B 64M 开机花屏.结果被我弄得更加花了,
案发过程是这样的:
首先想到的是用MATS测试一下,结果如下: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D[ 31:  0]      1429878      8557598            0
FBD[ 63: 32]            0            0            0
FBD[ 95: 64]            0            0            0
FBD[127: 96]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Read    Error Count: 1429878
Write   Error Count: 8557598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16     1975824      535890           0
17     1924396      232264           0
18     6906425     1030618           0
19     1952223      310470           0
20     1759024      355052           0
21     1874951      233215           0
22     1783153      420952           0
23     1941858      294662           0
24     1846194      290958           0
25     1631263      542049           0
26     3262072      972106           0
27     3481824      752480           0
28     1846293      290859           0
29     3482309      752017           0
30     1845929      291223           0
31     2507014      587890           0

于是初步判断是每一组芯片有问题,毫不犹豫的拿起电烙铁,加焊显存芯片,由于不知道是具体是哪一组,抱着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走一个的想法便加焊了如果下芯片:

结果也没有成功.........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传的图片我想大家应该都看不到,显存坏位应该是靠右边的显存或显存周边零件坏掉

网友:
我加焊的就是右边的四个,今早又发现个问题,有个排阻四脚的,是0欧的,好像是保险用的吧,最上面的一个角没有对地阻值,单测两个角可以联通正常,请问这是不是不正常的现象啊?
我一会儿再传达一下我的图片

网友A:
学习 学习   能教教我怎么去看哪一组显存有问题吗??  看了上面的检测报告我不能正确判断哪组有问题,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 学习   能教教我怎么去看哪一组显存有问题吗??  看了上面的检测报告我不能正确判断哪组有问题,  谢谢了;

传的图片我在公司和网吧都看不到,如果你看得到可以传一下,我告诉你怎么看显存

网友:
不好意思,这么久才传图片上来,现在还是花屏的厉害,请高手指教.

网友:
你可能没有焊好
这是正常的,多练

网友:
还是看不到图片

网友:
右边 从下面数 第二个 。。。。

网友:
今天查到通往GPU的一个大贴片电容,C1的电压不稳定,从2V左右一路下滑,最后没有了,GPU很热,怎么查也没有查出问题所在,无意中发现,C1后面一个小电容,但是上面标志的是R139,是一个电阻,怀疑有问题,今天下班了,明天去找个电阻换上试试

网友:
康小米   你能看到图片?那你帮楼主传一下!要不大家很迷茫的!

顺便问一下楼主图片是否能传上来!如果暂时传不上来我先封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