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主板空焊能不能吹??

楼主(2009-01-12):
我这有一块ABIT 的NV8的主板,芯片组是nVIDI的NF4-4X-A3故障已经查出是这个芯片空焊了
我用手用力压时有时能够点亮有时却不能
我想问一下用热风枪吹一下可以解决这个空焊问题吗?我们这没有BGA返修台.........
要吹多久,温度是多少.和一些小技巧 有谁这样用风枪搞定过....
芯片
技巧

网友:
这个芯片用风枪有难度.

网友:
如果芯片在 板子正中央的话
单面加热容易变形

网友:
e 这芯片上面还有些几小的电容 会不会给吹坏?

网友:
这样看来危险性瞒高的,我想那个办法就是在把主板装入机箱时在芯片后面加点东西使它拱起来来这样扳子和芯片就能接触了
这样不行的
[
]

网友:
吹的时候压个什么东西呢????

网友:
散热片吗>????

网友:
没搞过通常第一次都是失败的。。!死马当活马医的话最好拿片垃圾板试下吹!桥可以动过几秒就停止加热等冷啦试下可以不可以!板一定要水平固定好左下面加热

网友:
要放散热片 散热片不要太大 不然就压坏里面的珠

网友:
吹的时候板的四个角要压好。免的板子变型了

网友:
用散热片轻轻的压住,免得变形就废了。

网友:
这没什么难度的!只要全板都加热然后再对着芯片上下吹就可以了!注意吹上边儿的时候要开小风,下边儿开大风,就可以了

网友:
吹这种桥,普通风枪我只有25%的成功几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