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4-MX440显卡花屏MATS测试结果(已解决)

楼主(2009-01-12):
该显卡为64M   128BIT,MATS测试结果如下:
      Tested from 0 MB to 16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D[ 31:  0]      11029755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2   3  14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11029755
Unknown Error Count: 0

       主芯片与显存排列如下:
      U8           U7          U6           U5
                                                                     U4

                            GPU                                  U3

                                                                     U2

                                                                     U1
故障点:GPU空焊,加焊GPU后OK。

网友:
排列是这样的   代号是我自己加上去的  因为板上没有看见代号  估计在显存下面
    症状是花屏   字呈乱码状

网友:
本人分别短接U1 U4  的65 66脚 再在mats下测试   结果跟第一次一模一样
        怀疑是GPU的问题  加焊GPU
           问题解决了   烧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