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主板空焊能不能吹

楼主(2009-01-12):
这主板空焊能不能吹??
我这有一块ABIT   的NV8的主板,芯片组是nVIDI的NF4-4X-A3故障已经查出是这个芯片空焊了
我用手用力压时有时能够点亮有时却不能

我想问一下用热风枪吹一下可以解决这个空焊问题吗?我们这没有BGA返修台.........

要吹多久,温度是多少.和一些小技巧              有谁这样用风枪搞定过....

温度____
距离____
风量____

那为指点指点

网友:
风枪恐怕不好搞吧

网友:
可以搞定,用热风枪去掉风嘴,风速4-5、温度300-350,但主板下面必须用一个预热台。 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