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火车FYA320电源保护

楼主(2009-01-12):
通电测有SB5V,短路绿和地,没有输出,测SDC7500B4脚有3.8V,短路4脚和地,有输出+5V有5.9V,+12有9.8V,-12V有-8v,3.3v的有2.5V. 知道该怎么修,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不知道怎么修,7500和339都换过+5V,+12V.3.3V 的整流管都换过

网友:
还有东西短路

网友:
应该是+5v高引起的保护,怀疑是取样电路的问题,原来的电感烧黑了,用长城的换了,多了两组,剪掉了。,最打的变压器也换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看来没有高手重视,好可惜啊,大风扇的,9成新,

网友:
7500换成494,查取样电路的所有元件,一个一个的拆下来测,有变值的元件.

网友:
表面症状是输出电压异常引起保护。首先输出的电容换掉试试,然后测试两个开关管有无问题。还是不行就要查一下推动开关管的电压和7500的8、11脚输出,还有反馈回路等。

网友:
看来没有高手来解决这个问题,悲哀

网友:
对比一下新换的互感线圈与原来的圈数,还有是线径是否一样。用下面的为例说明一下,注意检查红圈的电容C13、C14,因为互感线圈烧,肯定有交流电流,如果这两电容漏电,交流成份在线圈的各组间再产生交流电,因为各组的都是全波段整流,当线间的绕向不同时会与原整流电压主产生叠加或削减,就会出现这现象。注意检查一下。

网友:
谢谢莫名大师,换了电感就好了,看来要注意感抗,真是太感谢了,现在电源已经进入工作了,又能为国家节省资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