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不认电脑

楼主(2009-01-12):
今天拿到一个U盘,是金士顿的,用了一下子,不认电脑了,我里面有好多资料,请问哪位高手能有什么方法把里面的资料搞出来,还有怎么样才能修理,

网友A:
说的太笼统了,不认了,是没有盘符还是连新硬件也发现不了~
如果连新硬件也发现不了,插上后电脑什么反应也没有,这重点检测一下电路的供电这一块,U盘电路很简单,就是一个5V进,通过一个117(一般是这个)的管子转化成3。3V的,然后看看晶振有没有起振,两端有没有电压差~
如果能发现新硬件,但看不到盘符,说明电路供电这一块应该没什么问题,重点看看数据那两根线,或是有没有空焊的地方~如果能看到盘符的话,如果容量正确的话,用软件扫扫,一般没什么问题;容量不对的话,则重点检测存储芯片和主芯片有没有空焊~~再就是可能程序有问题,要是程序问题的话就不好办的~~不对之处还望指出,~~希望对LZ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太笼统了,不认了,是没有盘符还是连新硬件也发现不了~
如果连新硬件也发现不了,插上后电脑什么反应也没有,这重点检测一下电路的供电这一块,U盘电路很简单,就是一个5V进,通过一个117(一般是这个)的管子转 ...

谢谢这位朋友的提示,你说的那个我也尝试了,都正常,可能是主控有问题,

网友(2009-03-25):
如果数据非常重要  请联系我  ,我远程看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