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0D

楼主(2009-01-12):
本人今天遇见一块盘英的775针的板子...主板上集成了测试卡...没量各供电没有短路的情况下...上电开机..测试卡一直C1..依次试着按北桥..IO..都没有什么作用....内存供的场管..也上电测量了G级.0.90..D.级1.83..S是2.55...正常不..我拆掉测量了管子正常.....
  我又加焊了U座..主板上电开机一直0D..点不亮...不知为何...赐教下....此板南桥..VIA 8237

网友:
好像G级.0.90..有点偏低,。。

网友:
U座子没得事,你搞座子如何啊,看来又是坏板一块了,完了。

网友:
G极的电压不正常,先把电压修好吧,有可能是南桥掉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