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无法开机, 我已详细描述情况, 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01-12):
主要是无法开机的问题.

我的机器配置是: AMD 速龙 3000+(939), 技嘉NF4的板子, 原本2 X 512M的DDR400内存, 电源是航嘉的350W, 显卡是后来换上的9600GT, 硬盘是迈拓的160G SATA1, 等等..

昨天我去朋友那里低价拿了两条KINGMAX 1G的DDR400回来打算装到我的机器上面让我玩游戏的时候不那么卡..为了保证两条内存都是正常的, 我在拿回来之前已经将内存拿到了两台机器上去试过了, 都没有问题..可以排除内存的故障..

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我的电脑偶尔会出现这样的症状: 按电源键开机, 机箱的电源指示灯亮了一下就灭了, 机箱里面的情况是CPU风扇转了一下就停了, 从亮灯到灭灯的过程也就大概1/5秒..再按电源键, 情况还是这样..只有等上几分钟, 再按电源键才能顺利开机..有的时候, 干脆是连亮一下灯的那个过程也没有, 怎么样都开不了机..必须断了插座的电源, 过一会再接上, 再等上几分钟才能开机..

这样的问题困扰了我好久了..不过由于都是弄一下就能开机, 所以我也就没怎么管了..直到昨天, 我把内存拿了回来, 把机箱拿开, 装上了两条1G的DDR400内存..然后满怀希望地准备开机测试..结果就开不了机器了..就是无论我怎么按电源键, 电脑都是没有反应..

我的排除故障过程:

1, 将硬盘, 光驱, 还有附加的风扇全部卸掉, 再尝试开机, 还是无法开机;

2, 将电源连接主板的电源线拔掉再重新插上, 尝试几次, 还是无法开机;

3, 怀疑是电源开机按钮的问题, 于是将主板上连接开关按钮的那根跳线拔掉, 自己用螺丝刀来短接, 后来甚至直接拿铜片来短接, 都不能开机;

4, 把供电插座连接到机箱电源的连接线换了一根确保正常的线, 插上尝试开机, 依然无法开机;

5, 将显卡, 内存全部卸掉, 想纯粹让机器通电, 尝试短接开机, 但依然不行..

附加信息: 我的机箱几乎常年存在带电的问题, 后来我检查了一下, 除了机箱本来的少量带电外, 我的显示器与显卡连接的DVI线也是个很大的原因..有一次我在拔DVI线的时候被狠狠地电了一下..带着诺贝尔的精神, 我还用身体不同的部位去试了试这个已经脱离了机箱的DVI接口, 全部都能把我电得发疼发麻..

不过, 现在我的电脑已经没有和显示器连接了, 估计已经不受这一个问题影响了吧?

麻烦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你换个电源试试,我估计是电源问题

网友:
把CPU拔掉试试,如果还不行换个电源试下.电源坏的可能性比较高.

网友:
其实我机箱漏电是什么情况导致的? 而且漏电情况那么厉害, 会有影响吗?

网友:
主板和电源其中之一.

网友:
拉下电源(不接主板/光一个电源)强行开机试试    电源风扇不转说明电源不  会转再接上主板   再强行开机一下   主板风扇要是不转  说明要不主板有短路坏  要不电源电容鼓包等

网友:
昨天拿了朋友的电源回去试了试..果然是电源出问题了!

我的电源情况好奇怪, 我单独短接我的老电源, 是能开动的..但是要是把电源24PIN线插到主板上, 短接主板PW短针, 却开不了机..

网友:
机箱漏电应该没接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