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2装驱动后不显示

楼主(2009-01-12):
我手上这台机是IBM X32 现在情况是这样,我装上了驱动后,机器没显示,外接有显示,但不装驱动,机器就正常有显示,我都试过好多驱动了,不过还是一样,请问有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本本波 -2 不说清楚问题

网友:
是不是显卡有问题呢?

网友:
可能是设置的刷新太高了,在液晶的屏很多

网友:
装什么驱动啊?  都不是说清楚 怎么帮你?

网友:
在官方网和其它的网站的X32本本显卡驱动。我仔细观察发现屏ON信号被人短接,我查看是47K电阻,但我换上后暗屏。会不会跟这有关?

网友:
安全模式能进吗?

网友:
可以,不装驱动都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更换了显卡可以了。

网友:
显卡虚焊,或者显卡的问题。。。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