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电源,还没接通电就会响,而且健盘三个灯都会一起闪

楼主(2009-01-12):
多彩电源,还没接通电就会响,而且健盘三个灯都会一起闪
请问下各位这是什么问题啊?
电源

网友:
拆开看看里面的电容 换上大多会好

网友:
我看过,二只大电容,表面都没鼓。其它电[容也没鼓

网友:
发现有一只1000uf10V的鼓了,换了看看先

网友:
换了1000uf10v的电容好了,电源不再吱吱叫了

网友:
这是多彩330A电源的通病,都是那两个电容鼓包!

网友:
5VSB电容失效会造成电流不够,形成主板出现通断通断的循环。如果大家留意的话,当电脑一接上电源线时,键盘灯会闪一下的,这是键盘自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