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一会黑屏,但是还有音乐上传图片了

楼主(2009-01-12):
电脑看电影的时候运行一段时间就黑屏,但是音乐还在,重启就好了,但是过一会又完蛋了,间隔的时间有厂有短的,显卡是金雕6600LE AGP的,谢谢高手解答()

说明:我在好时和黑屏的时候测了 电源的电压, 12V 和5v 都正常,而且 板子的DC-DC 的3.3v也是对的,
这种维修起来难度大吗?一般大概要多少钱,今天去电脑城,全新FX5200  128  的,150RMB,单位有风枪,但是还真不知道GPU加焊要怎么做,或者咱们论坛有在上海浦东做维修的吗?
谢谢,对了,还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黑屏后过一会出现GF4驱动停止工作,看来应该是显卡问题了吧

网友:
显卡拔出来,用橡皮擦一下,再插上去看看呢?我不是很懂,菜鸟哦...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先用代换法确定是不是显示器的故障.

网友A:
发现金手指有两个有些损失但是没有断,不知道是不是由于他,一直用着都还用的,但是昨天突然不行了,起因是玩飞车,死机了,重启后问题就来了,谢谢楼上的热心人

网友:
先用代换法找换      再看看电容是不有鼓包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现金手指有两个有些损失但是没有断,不知道是不是由于他,一直用着都还用的,但是昨天突然不行了,起因是玩飞车,死机了,重启后问题就来了,谢谢楼上的热心人

把金手指修复上,然后在用软件测试一下,看有无显存坏掉,若没有经过测试后还出现此情况说明你的卡问题出在GPU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清楚是哪两片金手指,不管如何,首先应该修复它。这是明显的故障点。有相机可拍个图传上来。

网友:
拍个照片上来 大家看看。。。

网友A:
我昨天把内存换了个插槽,清理了下,看了3个小时电影,还没有黑屏,之前我用WINDVR看有线电视,好像黑屏的几率大,不知道是软件比较耗显卡,还是有线电视接入信号影响,等在黑屏,我上照片,让大家看看,对了,我接的裂的两个金手指是靠近显卡信号输出端的最边上的2个,至于正反面我给忘了,请问哪两个是什么作用呢?我补些锡是不是就可以?还是用铅笔画画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把内存换了个插槽,清理了下,看了3个小时电影,还没有黑屏,之前我用WINDVR看有线电视,好像黑屏的几率大,不知道是软件比较耗显卡,还是有线电视接入信号影响,等在黑屏,我上照片,让大家看看,对了,我接的 ...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地线和12V
得找到烧断的那点再联上,不然有可能在845主板上点不亮的可能(相对AGP的卡)

网友:
呵呵 重新装下系统就好了

你的显示气是不是还亮着 就是没有信号啊 以前这个主机是不是接过别的显示器啊 比如 电视 大液晶 刷新频率高的东西 我以前也有个机器这样 属于频率问题 和别的应该没关系 在出问题的一霎那显示器是不是显示 多少多少HZ啊 还有就是带好所有的东西装系统 别装好系统后在接别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金手指修复上,然后在用软件测试一下,看有无显存坏掉,若没有经过测试后还出现此情况说明你的卡问题出在GPU上。

同意版主的看法!我认为就直接出在gpu上,建议先检测gpu的散热是否良好,再次gpu有虚焊现象,可能由于散热片引起(详解:工厂涂得一层固态胶于gpu和散热片之间,外力一旦使其松开,其自行合上后gpu和散热片之间就会存在间隙,几率很大,修过很多卡是这样的,例如:开机10来分钟蓝屏或死机等)你这卡估计gpu已经虚焊了。
你试着加焊一下再看看吧,

网友:
自从清理了下灰尘,把内存换了个插槽,并用橡皮处理过金手指,到今天2天了,每天看看PPLIVE 和kMPLAYER看4个小时左右电影,还没有发生黑屏,继续等待,谢谢各位,
修复裂的金手指,我用烙铁上点锡是不是可以呢?
本人一是硬件工作的,公司,示波器,风枪什么的还有,等他在不行,就要给他手术了,呵呵,倒是再来请各位指教

网友:
补焊GPU,另外检查散热问题

网友:
不知道我这种情况 ,送修的费用是多少呢?如果那个哥们在上海,我打算送到他的店里得了,谢谢回复

网友:
请大家在给看看,我上了图片,和说明

网友:
把它补上,再测一下12V与他相连的贴片电容!这种现像GPU应该已经有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