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显示器屡烧D2058

楼主(2009-01-12):
一台HP17寸纯平显示器,行幅大且不可调,并伴有枕行失真,代换行幅电容等无效。上阻尼是好的。开机D2058(行幅调整管)很烫,马上就烧掉,换后又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维修经验,或者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屡次击穿行幅管.检查校正电路是否有问题.另外.偏转坏了也会烧行幅管.

网友:
NO1:虚焊
NO2:行幅滤波电容容量减速小
NO3:枕校电路的三极管有可能坏哦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