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屏问题求救,会修屏的大哥帮帮忙

楼主(2009-01-12):
屏:飞利普 LS150X05-A3
接口:RSDS  软PIN50
驱动板:RM3332

开机白屏。按键无任何显示,可以正常开关机。
开始以为是程序问题。我重刷了程序还是白屏。
可以我仔细看了看这屏。屏上元件很简单,主要是由LM2710芯片构成的供电电路,没有图形处理方面的芯片。
我测了上面有3.3V 5V 9.几V 18.几V 看上去电压也没有问题。测了屏上元件都没有发现问题。实在不知道怎么搞了,所以来请教有经验的朋友?

附上LM2710 PDF 供大家参考指教。

网友:
哇 沉了,顶一下,希望有经验的朋友能帮忙看下是什么问题,小弟在此再谢!

网友:
我想应该是没跳对跳线才这样的吧   这个板上有多组跳线,不同的RSDS屏对应不一样的跳线。